气泵吹出出来的气全是很多水,怎么办,

楼主(2012-08-30):
现在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 气泵吹出来的气有很多水,电磁阀里面也是水,气缸里面也是水,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泵里面的水少点,必须得保证气泵压力,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在出口价格气液分离器就好了。 另外储气罐要经常排水。
电控技术服务

网友B:
装干燥机,要求不高用冷冻式,要求高用吸附式;水气分离器效果较差,个人不推荐

网友C:
油水分离器

网友D:
加干燥机

网友E:
在储气罐底装电磁阀定时排水,出口加装高压力式干燥机,就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F:
排水和出口处加干燥机。

楼主:
这个干燥机有没有具体的型号 我看看 没用过这个 价格不能太贵

网友G:
夹自动排水的油水分离器。

网友H:
有一种干燥机,2个罐交替工作,罐里面有树脂干燥剂。而且可以自动切换,干燥剂也可以还原,干燥效果很好。

楼主:
我刚才查查 JAD-20自动排水器 帮我看看 可以达到效果吗

网友I:
你是多大的气泵呀,要是小的可以加干燥机,干燥机上就有自动放水的电磁阀,具体型号不记得了,使用效果挺好。有需要可以给你看下具体型号去。
海纳百川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是多大的气泵呀,要是小的可以加干燥机,干燥机上就有自动放水的电磁阀,具体型号不记得了,使用效果挺好。有需要可以给你看下具体型号去。
是的;这个效果很好的;自动排放水;
真诚到永远

网友K:
定时排水吧,

网友L:
加装冷干机就可以了

网友M:
如果考虑成本,就加装一个电子自动排水器吧,除水效果一般化。

网友N:
在出气口加三联件,即气液分离器

网友B:
干燥机需根据气泵排气量选型,提供你气泵型号和排气量

网友O:
装冷干机

网友P:
用化学干燥机,可以用10年不出任何问题,效果非常好但好像价格有点贵

网友Q:
如果你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加装水器分离器和自动排水器,二三百搞定。

网友R:
多装几个过滤器了哦,干燥机这些较贵啊!

网友S:
加个过滤器就可以啦

网友T:
加冷冻干燥器和过滤器,气泵是否有油液分离装置,最好在储气罐安装一个自动排水阀。可以买个电磁阀+计时器
价格也不贵,一百多元吧。

网友U:
装干燥机

网友V:
气泵经常要放水的,要不气泵的启动太频繁会影响气泵的使用寿命,另外可以加装一个气包
东凌

网友W:
储气罐底安装电磁阀,定时排水,出气口接过滤器+冷冻式干燥机+过滤器+吸附式干燥机+过滤器,末端接油水分离器

网友X:
在储气罐底放一点气水就出来了

网友Y:
根据环境和人的素质,去决定用什么去排水。好环境,高素质工人就加个油水分离器就可以,人8小时给空压机储气罐放水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Z:
看要求,要好的效果干燥机加过滤器加定时排水,一般的话两个过滤器加定时排水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