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线柱规格

楼主(2012-08-30):
电动机接线盒里面6个接线端子,根据电机功率的不同,用M多少的螺柱,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标准啊

网友A:
这个也跟电机大小有关的吧。电流大用大。看到的1.5以下的 M3 2.2和的一般M4. 7.5的M5 11-15M6。再大的电机没用过了。

网友B:
一般的接线端子都有型号的,比如Y80-Y100,Y112-Y160型号差异太大是装不上去的

网友B:
同样一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