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能用变频器调频吗

楼主(2012-08-30):
设备上要装一个0.4KW的驱动电机,要求变频控制转速,普通三相电机能用吗?频率降低或升高多少比例会对电机有影响,问了卖电机的回答是:变频电机就是普通电机外加了一个风扇,但价格贵一千多,那位知道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根本区别。

网友A:
可以用的

网友B:
简单点说,变频电机质量上要好点,还多了一个风扇。普通电机可以用的。

网友C:
没什么区别,可以用的,不是起停频繁的话,风扇都不用加的,

网友D:
可以用的 频率太低了要配合减速机提高

网友E:
可以用的,但是你要看下普通电机上的电流,一般变频后电流最好与他接近

网友F:
能用,普通电机在低转速时发热比变频电机大建议在低速时加风扇散热。

网友G:
频率不能太低最好在15--80之间。能在25-65是最好的。

网友H:
可以用,放心!

网友I:
可以的,找一个与之功率匹配的变频器就行了,在普通也是电机,还有4楼的说减速机是用来提高速度的吗?减速机一般使用在低速场合,是用来减速,提高转矩的吧,(据我了解),从事电梯变频器的路过

网友J:
可以用的,首先看一下电机额定电流,还有如果频繁起动制动或加减速斜坡很长的话普通电机的发热量会比变频电机大些,这个考虑好就行了

网友K:
没什么区别,可以用的,不是起停频繁的话,风扇都不用加的

网友L:
楼主放心用吧,什么都不说了。

网友M:
可以使用

网友N:
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是有区别的。变频电机在低速运转时力矩比普通电机要大。在调速变化不是很大的情况下用普通电机也没什么问题的,如果长时间低速运行,要单独加散热风扇…

网友O:
都是鼠笼转子,变频电机在低频段,凭什么比普通电机力矩大呢?加装强制风冷,还不是为了低频段的冷却效果

网友P:
引用 网友G:
频率不能太低最好在15--80之间。能在25-65是最好的。

我做过普通电机最低8HZ转100HZ双速交替长时间运行的。

网友Q:
都差不多的一样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I:
可以的,找一个与之功率匹配的变频器就行了,在普通也是电机,还有4楼的说减速机是用来提高速度的吗?减速机一般使用在低速场合,是用来减速,提高转矩的吧,(据我了解),从事电梯变频器的路过

我觉得4楼要表达的是:  如果因为负载端的转速要很低,这时用电机直接带的话,会让电机在低速运行,频率也要调得很低,这样不利电机寿命等。加上减速机后,把电机的转速提高,而负载端的转速还是不变,这样有利电机使用寿命。

网友S:
温升、绝缘等级不同

网友T:
卖电机的没有骗你

网友U:
1、变频电机采用强迫风冷,在电动机的端部配有专用的风桶,装有风机,对电机进行强迫风冷。因为变频调速在低速时会出现散热不良的问题。这也就是变频电机可低速长时间运转,普通电机不可以
2、磁路或材料适当改进对高次谐波抑制效果更好一些,在低速时保证有足够的转矩输出。
3、增加绝缘等级
4、普通电机高速性能一般不太好,因为设计额定速度就是工频时及以下。在高频状态性能不好

网友V:
看看这个。
附件: 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doc (27 K) 下载次数:67
  • 下载积分:+1(ukqbso) 好贴!

网友W:
同意楼上的

网友X:
可以用,选择功率匹配是关键,电机不工作在低速重负荷范围可不加风扇。

网友Y:
完全可以用

网友Z:
补充一下,用单相220V变频器的话最好改接一下线,把星形改为三角形连接,要不然会降低输出功率

网友AA:
完全可以用的,放心好了

网友AB:
完全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释,我知道了

网友AC:
可以用的,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AD:
完全没有问题。我都用了几年了

网友D:
理解!加你???好友
我觉得4楼要表达的是: 如果因为负载端的转速要很低,这时用电机直接带的话,会让电机在低速运行,频率也要调得很低,这样不利电机寿命等。加上减速机后,把电机的转速提高,而负载端的转速还是不变,这样有利电机使用寿命。
不能提高速度 但能提高变频器材频率和转矩 减少变频因转矩故障

网友AE:
当然可以咯```不然要变频齐器干吗啊

网友AF:
可以,但是不一定可以用,还要看什么情况,要不别人做变频电机不就是多余的吗?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AG:
没什么区别,可以用的

网友AH:
变频电机不但多了一个风扇,线圈内部还温度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