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关于编码跑器的问题~!

楼主(2012-08-30):
一般编码器与三菱PLC是是怎样通信连接和怎样使用的?

网友A:
我见过的用法:用高速PLC + 高速输入模块 一起使用

楼主:
说重点才有用啊!55555

网友B:
三菱fx系列是根据你选择的高速计数器的不同,系统自生成输入地址,你只需要按要求接入。

网友C:
查看编程手册关于高速计数的内容。一般小型PLC自带高速如入通道,X0\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