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电压过高或过低电动机的线圈都容易烧掉,为什么,两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8-30):
电动机的电压过高或过低电动机的线圈都容易烧掉,为什么,两者有什么区别?请教高手。

网友A:
电压过高可能会击穿绝缘,造成短路,
电压低电流过大,线圈发热,击穿绝缘,造成短路,

网友B:
电压过低好像是因为冷却风散的散热不好引起的温升过高,打破了电动机本身的温度平恒,烧坏绝缘引起的吧,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C:
电压低,电流大,负载一定,电机发热大,电机烧

网友D:
追问一句,为什么电机输入侧低压,流过定子线圈的电流就过大呢??接楼主帖子问问,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E:
输入侧电压低,则输出转矩就低,为了达到新的平衡,只有增加电流,根据P=UI,那么P一定,U减小,I则变大。
记得是电机的输出转矩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下载积分:+2(gaoshicai888)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