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可不可以带脉冲输出模块

楼主(2012-08-30):
现有一事请教各位,就是三菱FX1N可不可以带脉冲输出模块
MT1NS本身有二轴输出,但我现在要做的设备需要四轴输出
是否有,型号是什么?
请告知

网友A:
貌似可以带PG模块,你看下手册嘛

网友B:
不可以带,或许你可以考虑通过通讯控制或者使用多台PLC。

网友C:
根据官方说法,FX1N是不可以带FX2N-1PG的
但可以试试,因为官方也说不能带FX2N-1HC,但我们真的带过。
但FX2N-1PG价格比较贵,比一个FX1N-40MT还要贵,所以二个主机通讯的办法比较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