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0):
由于公司没买ppi电缆,本人不才自己做了一根普通的数据线:1、网上淘了一个usb转RS485的转换器,2、按RS485接线要求接好9针的公头。我用自己做的这根线和西门子S7-200的PLC通讯是成功的,可以写程序、监控。
但是和smart 700屏连就不行了,我用的组态软件是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SP3.我是按照smart 700屏自带的说明书一步一步做的,唯一的不同就是没用它们要求的专用电缆。求解?难道就必须用ppi专用电缆和电脑通讯吗?
附件是上传的几张照片。

网友A:
西门子的这个屏,对通讯电缆有要求的。屏和PLC都花钱了,也别差一根通讯线了。

楼主:
大家探讨探讨哈,用了专用电缆没有可学性了,通讯协议都知道了,为什么不能用自制的电缆,不是差钱,已经买了专用电缆,但这个问题总的解决吧!

网友B:
这个我也遇到过必须用进口的国产的PPI还不行呢

网友C:
PPI协议不仅仅是RS485----虽然它的物理口是RS485

网友D:
我曾经用自己做的线传送过700屏。关键是你的设置必须正确,上图中楼主请将屏设置到传送界面,当然屏的通讯设置必须与pc一致。同时你编辑程序必须是没有报警的。有条原装线固然是好,但是有时在现场调试没有准备好,临时做一条也能够使用。

网友E(2013-04-07):
我建议直接埋700 IE,用网线就能下载程序

网友F:
楼上说的对,用最新的smart700IE的只用网线就可以下载,不需要PP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