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程序,不同型号产品,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8-30):
我维修一台自动机器,本身触摸屏(三菱)的F940GOT,,由于触摸屏坏原因又重新下单购买一个同样的型号,但供应商送来的却是GT1150-QBBD-C,说是前面那种已经停产了。我只好更改触摸屏程序重新传进去。为什么会出现程序乱动作现象,装同样型号的就不会(F940GOT),更换新型号就会,程序已经一个一个对照。
{根据原有是触摸屏程序对照,写入新的触摸屏里面(包括,D,M,C等)},
师傅们指点一下,怎么回事情。谢谢

网友A:
F940确实已经停产了。
至于你说的乱动作情况,可以搜索站长发的教程贴子,讲的就是这个问题的。你可能需要修改一下触摸屏程序才可以。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23553.html
看看吧,也许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