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伺服驱动的脉冲输出控制第二个伺服驱动器可行吗

楼主(2012-08-30):
第一个伺服驱动的脉冲输出控制第二个伺服驱动器可行吗

网友A:
可以,后一个通过设定电子齿轮可达到同步跟踪。
下载积分:+1(taoping555) 输出怎么接线啊

网友B:
好像变频器可以这样控制,伺服应该也不成问题吧

网友C:
没有问题的

网友D:
这个真是头一次听说,学习一下

网友E:
跟编码器一样

网友A:
采用AB相脉冲控制,则第一个伺服编码器输出的AB相接入第二个伺服脉冲输入端(注意脉冲方式为AB相,同时设定好你需要的跟随比例的电子齿轮比),具体情况看你使用的伺服说明书。
下载积分:+2(taoping555)

网友F:
看后有收获

网友G:
可以的,利用前一台伺服驱动器的PG分频0A+,OA- OB+,OB- OC+, OC-,其中 A, 和 B 相脉冲就可以了。是差分形式的,把第二台伺服,输入脉冲形式改为正交 A, B脉冲

网友H:
要达到完全同步可能有点困难,因为毕竟两台之间有时差,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