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QD75定位模块与运动CPU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8-30):
为什么都是伺服定位系统。有的要用运动CPU而有的就直接用定位模块就行了?请大虾指教
精通三菱,欧姆龙,西门子,Beckhoff,LABVIEW苏州地区承接PLC程序调试 QQ2150019823

网友A:
QD75P1 /2 /4 是集电极开路脉冲输出的1,2,4轴
QD75D1 /2 /4 是差分脉冲输出的1,2,4轴 脉冲频率比QD75P的高
QD75M 1 /2 /4 是SSNET网络控制的,后来升级为QD75MH1 /2 /4
Q172 Q173 等等运动控制器,也是SSNET网络控制的,轴数为8/32,功能更强

网友B:
功能不一样吧。

网友C:
带CPU的运动控制器计算处理能力强,功能比PLC的运动控制模块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