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D200密码如何消除?

楼主(2012-08-30):
各位老师,TD200文本显示器连上S7-200后,操作时提示输入4位数密码,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望各位师傅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密码是PLC里的

网友A:
一楼正解

网友B:
联机PLC后,在文本向导里把TD200密码取消或更改,再下载到PLC

网友C(2012-11-22):
这个密码必须在编软件里才能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