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英威腾变频器显示恒速过电流

楼主(2012-08-30):
蒸汽炉55kw引风机电机运转中显示恒速过电流,空载电机用电流表量变频器输入端4A电流,输出端42A.43A.42A..怀疑电机坏了,换上备用电机还是不行。变频器50HZ运转输出端电压420V,三相电压平衡,没备用变频器,要不换个试试。

网友A:
三相电压平衡,只有换变频了。我们厂以前出的故障是变频器前的空开缺相,一开机就过电流

网友B:
空开缺相,不是报过流,而是报输入缺相吧?

网友C:
换变频吧,空开缺相报SP0吧

网友D:
空载电机变频器输入端4A电流,输出端42A.43A.42A..怀疑电机坏了,换上备用电机还是不行。变频器50HZ运转输出端电压420V,三相电压平衡,换个变频器试试。或再检查下电路,或重变频器看看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设置问题吧

网友F:
重设参数试下。。。

网友F:
是不是修过的。。。。换了主控板吧。。。

网友G:
是不是输入电压过高?进厂价参数设置下电压参考值。

网友H:
你这台是风机,v/f控制,报过流,
1.变频器输出侧短路;
2.参数设置不对(比如加速时间过短,不过你这是运行中过电流,可以排除);
3.电机所带的负载超出变频器承载的的范围;
4.还有就是驱动板和主板(控制回路端子过载)是不是跟换过,容量不对;
5.至.于输入侧缺相,应该不会报过流,会报(pf不知道你们的变频器应该报什么)输入侧缺项,
6.至于输出侧有没有接触器,是不是输出侧接触器触点烧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