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0):
昨天车间里面有一个7.5KW的电机轴承坏了当时量没有烧,但电机很烫。今天早上主管去量说烧了.....
.搞不懂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要拆出来看啊,轴承烂了掉东西都有可能搭铁
看,测过再说
  • 下载积分:+1(协手闯天下)

网友B: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的7.5KW单机把一条6平方的电缆烧坏了,电机还没有烧
  • 下载积分:+1(协手闯天下) 好人!
    海纳百川

网友C:
    引用楼主协手闯天下于2012-08-30 21:24发表的 很奇怪,搞不懂 :
    昨天车间里面有一个7.5KW的电机轴承坏了当时量没有烧,但电机很烫。今天早上主管去量说烧了.....
    .搞不懂啊,请高手指教.....................

    电动机长期发热;加速线圈老化;运行时在发热状态;此时线圈绝缘在临界接地状态;停止冷却后很有可能线圈要有细微收紧;冷却后此时已经接地;属于比较常见的现象;
  • 下载积分:+1(协手闯天下) 好人!
  • 真诚到永远

网友D:
    当时没烧可能是时间还没到,停机以后散热得慢,所以后来线圈受不了就烧了..
  • 下载积分:+2(协手闯天下) 感谢!
  • 好好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时没烧可能是时间还没到,停机以后散热得慢,所以后来线圈受不了就烧了..

    4楼正解转子扫堂 转子热量停机后传给线圈。。。。。。。。。。。。。。。就这样坏了
  • 下载积分:+3(协手闯天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的7.5KW单机把一条6平方的电缆烧坏了,电机还没有烧

    这个更奇怪啊。
    是不是线头没接好,使线头处发热而烧?
  • 下载积分:+1(协手闯天下) 好贴!

网友G:
                      这种现象大都是线圈匝间短路而不是对地短路。匝间短路点不同其表现的线圈电阻也不同,用三用表易造成误判。
  • 下载积分:+1(协手闯天下) 感谢!

网友H:
    如果第一次量后就米有用滴话,应该是温度在作怪,导致测量错误。这很正常滴,电阻温度系数嘛,你查一下相关资料嘛
  • 下载积分:+1(协手闯天下) 感谢!
  • 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I:
    也许是老大有回扣的,你不懂的,你只要照做就好的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好贴!

网友J:
    局部短路了吧`
  • 下载积分:+1(协手闯天下)

网友K:
    同意3楼
  • 下载积分:+1(协手闯天下)

网友L:
同意9楼
下载积分:+1(协手闯天下)

网友M:
如果发现电机高热还没有烧的情况下,就尽快降温吧,用风扇或其他方法,要不然很容易因为长时间高热把电机搞坏掉,自然降温的时间毕竟太长了些。不过,不管怎么样,估计这个电机也用不长了,绕组毕竟已经老化掉了!!
下载积分:+1(协手闯天下) 感谢!

1162859666@qq.com

网友N:
没什么奇怪的,很正常。万用表测烧没烧是不准的
下载积分:+1(协手闯天下) 感谢!

网友O:
3楼正解。
下载积分:+1(协手闯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