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浮点数的问题!!!

楼主(2012-08-30):
最后一步[DEADD D10 k0 D10] 把二进制浮点数转换为小数吧?没有最后一步效果就不一样啦?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给D10 加K0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不知道。帮顶。让我学习了de是浮点计算
PLC学无止境

网友B:
k0 只是常數而已(可變數
DEADD S1 n 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