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0):
从亚控官网下载的演试版6.53软件,与欧姆龙CPM2A PLC通讯,PLC为什么只有TIM和CNT可以做离散变量,其他的内部继电器和辅助继电器都做不了离散变量,而且TIM和CNT可以开发很多个离散变量,但是只能运行4个离散变量,请教各位高手怎么样做内部继电器和辅助继电器离散变量?怎么样可以多运行离散变量?是软件问题还是我开发的不好?谢谢了

网友A:
本人没有用CPM2A做过工程,即便是用欧姆龙PLC,也不可能用CPM系列的做,处于好奇刚才试了一下,没有楼主说的现象,你可能是通讯协议设置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没有用CPM2A做过工程,即便是用欧姆龙PLC,也不可能用CPM系列的做,处于好奇刚才试了一下,没有楼主说的现象,你可能是通讯协议设置的不同。

首先谢谢你,不知是不是我的软件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我的软件是亚控官网下载的试用版6.51--6.55都试过,都是一样不成功,请教高手如果监控CP1H,怎么设置通讯协议,还有怎么做内部继电器或辅助继电器的离散变量,请高手上传个实列,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