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1):
一设备在刹车时,其中一台变频器常常出现刹车过电压现象,造成系统停车而无法正常开车,这种故障现象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再生电压过高,增加刹车电阻!!!

网友B:
如果工艺允许适当加长制动时间试试。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啥车时制动电阻没工作,是制动电阻坏了,多大的变频器啊? 大的话是不是制动单元坏了。

网友D:
制动方式要改一下的,你那变频器减速刹车改为自由刹车

楼主:
变频器是7.5KW的,刹车电阻没有坏,我也延长了制动时间,或改为自由停车等等,都没有解决问题,我们的生产是三台变频器在工艺物料的三个不同部位同时拖着工艺物料走,也就是说在正常状态下,三台变频器的线速度是一样的,同理,在减速时,三台变频器的线速度也应该一样的,如果不一样,就会出现一个变频器拖着另一台变频器走的现象,我也考虑是不是电机被别的电机拖着而产生自发电现象,这种现象我也统调过,但是,都效果不大,请大家都来指点。

网友E:
检测下电源电压,和报过压时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将其中两台对调看下效果怎么样

网友F:
把制动电压动作准位调低一点看看,正常380V电机的动作准位是760V,改成700V试试

楼主:
电源电压没问题,两台变频器不能对调,因为他们各自拖动的负荷不同,直流母线上的电压没有量过,我试试。

网友G:
换变频器

网友H:
              你的设备是制动电机刹车就比较好办,若是能耗制动就比较麻烦,要求三台变频器的制动负荷相同较难办到。你可减小两台没报警变频器的减速时间试试。
   对于惯性较大的负荷还是机械制动比较把握。

楼主:
富士变频器5000G11S/P11S有一个参数   U60(减速时再生回避)设置成 1,好像有几天没有出现OU2故障代码。但是,减速时间过长,还有就是减速时负债剧烈变化时可能会引起OU跳闸。多谢各位参与。

网友I:
直流母线电压高,增加能耗制动电阻,设定直流母线电压

网友J:
三台变频器联动信号正常吗?

网友K:
如果变频器参数调试不行
检查刹车片间隙
机械链条传动 看链条涨紧度是否一致
再不行 就换变频器

网友L:
你把过电压的那台变频的直流母线和后一级那台的直流母线连在一起,保证不会过电压

网友M:
把变频器功率增大一点,或者在输出的线路加个电抗器试试

网友N:
应该检查变频器内部,刹车控制管或相应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