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有时候要回两次原点

楼主(2012-08-31):
用一个传感器做伺服回零。 可是有时候伺服回零结束的时候又会很缓慢的向前转,又跑回原点才停止。 一天能出现个两、三次。程序方面用的PLC的ZRN指令原点回归。 各位有遇到过吗?不胜赐教

网友A:
有一个近原点信号,先回归到近原点,再缓慢回归到原点。

网友B:
数控设备上回原点都是这样的

网友C:
你要看他程序是怎么样写的,有的回原点是这样写的,为了保证回原点的精确。

网友D: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可能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E:
ZRN是接收到原点信号后以爬行速度继续按原方向前进,直到原点信号OFF

楼主:
回一楼 、六楼 这我知道,可是有时候在原点信号OFF的时候伺服又继续往前转,

网友F:
我遇到过是电源干扰

楼主: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第二次就受开关的限制了呢。 还有你是怎么解决的呢!麻烦说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一楼 、六楼 这我知道,可是有时候在原点信号OFF的时候伺服又继续往前转,
如果是这样,就要看看你的程序有缺陷或PLC是否有水?

楼主(2012-12-13):
上次找到问题所在了,的确是电源干扰.谢谢大家

网友H(2013-04-05):
请问能不能在PLC程式内监视电机的Z相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