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一个fx系列的问题

楼主(2012-08-31):
举个例子:m17和m27之间序号相差10,plc中通过什么方法得到10这个数字呢?

网友A:
使用变址寄存器

网友B:
MOV M17 D17 K10
可以測試下

网友C:
用FX实现相当困难,你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看看是否有别的办法。

网友D:
这个要把辅助寄存器的地址写入一个数据寄存器,FX的没有直接的指令,Q的好像也没有,用OMRON比较容易实现。
下载积分:+1(cooler_show) 感谢!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