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伺服控制器控制6台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2-08-31):
6轴伺服控制器控制6台伺服电机,设置好伺服电机的速度,伺服控制器联动控制6台伺服电机的位置。如X轴进200mm停,马上Y轴前进300mm,再后退300mm,接着X轴后退100mm,又是Z轴前进200mm,再后退200mm,X轴再进300mm,马上A轴进500mm,再后退500mm,如此就先控制4轴的动作。可以现实的完成吗?先谢谢了
向朋友学习

网友A:
可以的,最好用多轴控制器,我们可以提供意大利4-12轴运动控制器,有CNC,运动控制器,PLC三者集成在一起,QQ798998373

网友B:
运动控制卡

网友C:
可以的,看你想用什么的,控制卡,plc加定位模块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