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欧姆龙的辅助继电器地址是多少啊

楼主(2012-08-31):
请教各位欧姆龙的辅助继电器地址是多少啊?在程序上怎么表示的?十进制还是16进制的?
请保护接地

网友A:
CJ系列 W0-W511 程序中直接使用

网友B:
请你自己多观看操作手册

网友C:
多看看书再问比较好。。。

网友D:
PLC型号不同,地址也不相同,具体的查操作手册

网友E:
看到这个问题我笑了。。。。

网友F:
16进制的, wo--w511随便用

网友G(2012-11-12):
手册上都有, 自己学习记得牢

网友H:
欧姆龙的辅助继电器地址是W0.00,W0.01,W0.0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