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扩展模块占用基本单元的点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8-31):
例如FX2N-80MR带一个4AD,说明书上说占用8个输入或输出点,这占用的8个输入或输出点,怎样分配和设定?是自动分配,还是在程序上或是编程软件上设定?如果带两个或三个、四个特殊模块,那占用的点数一共是8个点,还是每个都站8个点

网友A:
不用设定的如FX2N点是256那么你加1个4AD那么输入输出就248点. 每一个占8个点.

网友B:
1楼正确

网友C:
仅仅用于FX-PLC总点数的确认。如FX2N的I/O总点数必须≤256点(假设若未采用CCLink模块);FX1N≤128点(假设若未采用CCLink模块)。

网友D:
如果有扩展的模块,就有占用的I/O点,这样基本模块的I/O点就少了,自动给了扩展模块所要用的I/O点了。这样就要考虑好基本模块的I/O点的容量,要有余量的。

网友E:
一般使用不会达到256点那么多,所以不用去在意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