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1):
计数伺服电机电子齿轮比时,如果分子超过65535,而且分子分母不能再约分时,怎么办。求救

网友A:
重新改工程量。
在不改工程量的条件下怎么办

网友B:
什么伺服啊,超过65535就输不进去了吗,我用安川的一般都不约分都是用比104857600还大的数值,我们减速比一般都大于100,
三菱的

网友C:
再不行就换人啊!

网友D:
用倍积的方法
什么是倍积方法

网友E:
换人.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F:
,简单没有关系的。可以直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