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电源故障求高指点,急急急!

楼主(2012-08-31):
三菱FX2NPLC通电刚开始两分钟是好好的,可以和电脑通信.等一会,最下面那个红灯就亮起来了,连接电脑也连不上了,另外开关电源上的M4820处的散热片烫的厉害,是怎么回事,是电源不坏掉了,还是其他什么地方,有遇到这种情况的给分析下.

网友A:
是不是你的通讯线有问题让5V短路了啊?

网友B:
很有可能是通讯线短路。

楼主:
我通讯线不往上面插,只插电源也跟上面的情况一样.

网友C:
既然你怀疑电源,那就换个电源试试呗~~~!还有个注意检查PLC的外围接线情况~~,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外转什么设备都没有接,只接了一根电源线

网友D:
怀疑电源模块故障

网友E:
去掉电源板,直接外接24V直流电源试试看。

网友F:
外加电源试一下

楼主:
外接电源如何接啊,接在那个地方.

网友G:
要是电源没问题,有可能是你有较大电流通过输出端,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楼主:
ma4820发烫有几个原因造成的,有知道的吗.

网友H:
M4820发烫一是输出过载另外是4820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