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2-08-31):
一台变频器可以带多台电动机吗?老是烧电机跟这有没有关系呢?

楼主:
怎么?是我的问题太幼稚吗?怎么没有人帮我呢?

网友A:
可以 但是电机功率应该是一样的才好,每个电机回路应该增加热保护,不能用变频器的保护了

网友B:
什么变频器 这样的问题最好直接问变频器厂家! 还有不能过负荷
每天一点点

网友C:
一般都是一帶一
沒看過一帶多的

楼主:
我刚到这个厂,是以前的人搞的,以前用了热保护,但是烧电机很厉害,一天都能烧两三台,它是一拖四的,750瓦的电机,三晶3700瓦的变频器

网友D(2012-10-22):
这样还不烧 怎样才会烧

网友E:
一般都是一帶一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