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热压机

楼主(2012-08-31):
论坛里有哪位大佬做过脉冲热压机啊!交流一下经验!QQ383902882
QQ 383902882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QQ 383902882

网友A:
频率有多高,我用过超声波,高频磁感应加热设备.

网友B:
脉冲式热压机主回路是用固态继电器控制脉冲变压器,脉冲变与电焊变压器原理差不多,次级是短路滴。脉冲变加热速度很快,一般信号是采用两只仪表控制滴。
下载积分:+5(ssy8585664) 好人!

网友C:
哇,这个我做过几十台了。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来探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