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SC09

楼主(2012-08-31):
请问哈各位老师:USB-SC09这条数据线是不是即可以通过台式电脑,也可以通过笔记本电脑和PLC进行通信啊,请老师们给个意见?

网友A:
都可以,要装驱动。

网友B:
就是通过USB转换成物理串口,台式机和笔记本都可以,关键是串口号要设置好和程序一致才能通讯。

网友C:
装上驱动就可以。

网友D:
可以的,我用过

网友E:
装上驱动可以用。

网友F:
USB转接的,主要是为了方便现在的没有串口的笔记本电脑用的
.
蓝景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