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海泰克PWS6600S与FX2N通信

楼主(2012-08-31):
各位大哥,本人第一次用海泰克PWS6600S,下载程序后显示COM1通讯异常,但是通迅灯在闪烁,请问是什么原因,急

网友A:
后面拨码开关(9号还是10号忘了)拨到RS422通讯,你用的COM2通讯还是COM1,如果COM2还要在CONFIG画面中选择通讯端口COM2

网友B:
查看通讯参数和通讯线接好了没。

网友C:
你用的PWS6600和PLC连接线用的是哪个COM口?和电脑通讯时两个COM口端(9针和25针)都是可以用的,但PWS6600S只能用25针和三菱PLC通讯。

网友D:
在触摸屏设置界面里设定一下通信联机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