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电热丝瞬间可以加热到500度啊。

楼主(2012-08-31):
请教各位工控师傅,请问哪种电热丝瞬间可以加热到500度啊。

网友A:
功率越大、保温性越好、就越能加热快。
加热是一个热平衡的过程,一边在发热一边在散热,理论上不考虑散热,那么功率越大加热速度就越快

网友B:
电热丝有惯性滴。快速加热没人会用电热丝滴

网友C:
用高频加热,但成本比较高

网友D:
脉冲加热,非常快,升温快,降温也快!温度能够保持,够准确!
电热丝肯定不行!na东西太慢!
我是做热压设备的!
QQ:569456723

网友E:
高频也难瞬间加热到500度(最少也要2S以上)

网友F:
用短路变压器加阳明温控可以做到瞬间加热和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