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求电流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2-08-31):
一个60KW三相380V的电加热设备星形接法。但现要用三相220V电压为了保持功率不变是不是要改成三角形接法,工作电流是不是也加大了。 是不是用60000=3*220*I 算。线电流是不是等于根号3乘以I等于157.4安。还有就是改成三角形功率没变吧因为相电压都是220V。 请各位帮忙解答。谢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是的,改后功率和电流都没有改变

网友B:
380Y改220三角是功率不变的。电流变大了

网友C:
二楼正解 380Y改220三角是功率不变的。电流变大了

网友D:
同意二楼说法

网友E:
算一算不就知道了

网友F:
是的,功率不变,电流加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