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440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2-08-31):
0.75KW的MM440变频器 在操作面板 按 P 键 访问参数时 显示屏没反应
怎么回事 难道是上锁了 说明书 也没写呀 运转是正常的
请问 各位 大侠 怎么回事 ?????

网友A:
仔细看一下操作说明
下载积分:+3(zhangdingye)

网友B:
看书就知道

楼主:
已经 搞定 多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