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1):
诸位师傅,有一个小设备改造,原设备是这样工作的,分为2部分,喂料输送辊,裁切部分,
机械参数;
1电机;1.1KW变频电机1440R
2减速机速比;1:40
3减速机输出轴直接连喂料辊直径220MM
4喂料辊上部有一被动辊直径170MM
5被动辊加紧喂料辊相剪刀送板材。
6喂料辊上装了一个2000P\R的编码器
原来工作方式;
1比如设定裁切1000MM
2启动信号有,变频电机全速运行
3编码器反馈送料长度。
4、当反馈长度接近80%(可以设定)时,变频降速,
5电动机低频1HZ(可设定)爬行运行,
6长度达到时电动机停止。板材静止
7,铡刀裁切。
8裁切结束,给一个信号,电动机带动喂料辊重复上述动作。
实际运行参数板材切割误差+-1.2MM.
精度达不到要求,只能将板材放大5MM然后人工2次裁切,费工费时。
现在要改成伺服或步进电机怎么样?要求精度+-0.5
可行性?
成本+利润=工程费是多少

楼主:
如果师傅们接了上述小活,请问您怎么选?多大功率电机?报多少钱?

网友A:
速度要求每分钟多少米?

网友B:
可能是编码器侧长这一块没搞好吧,被动辊加紧喂料辊相剪刀送板材,滚与滚夹紧了并不能说明滚定位了,主动滚是不可能没有转动间隙,编码器装在从动滚上测量是存在来自传动滚的间隙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要求每分钟多少米?

生产线最高5-6米,但是因为有裁切时间,喂料辊得快点,原设备是2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编码器侧长这一块没搞好吧,被动辊加紧喂料辊相剪刀送板材,滚与滚夹紧了并不能说明滚定位了,主动滚是不可能没有转动间隙,编码器装在从动滚上测量是存在来自传动滚的间隙误差。

编码器在主动辊上呢,从原机械参数算1MM3个脉冲,所以有误差就几个脉冲,实际是+-1.2,也就是说4-5个脉冲,这样的误差变频器应该很难控制的

网友C:
按照你的旧配置不可能相差这么大。。我做好多这样的送料机。。。从动辊为100MM,编码器为1200线,速度为20米左右,减速距离为105MM。送料精度为+-0.4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的旧配置不可能相差这么大。。我做好多这样的送料机。。。从动辊为100MM,编码器为1200线,速度为20米左右,减速距离为105MM。送料精度为+-0.4MM.......

您的是变频控制的吗?他的主动辊直径220,是不是大啊

楼主:
您的主动辊直径是多少?减速机速比呢?什么样的减速机,这个是涡轮的减速机,不是行星针轮的

网友C:
我改的也是变频的。。。要加刹车电阻。。。把送料速度控制在17米左右,,变频的频率40HZ左右。。。再补充一下我的电机是带抱闸的。。。。

楼主:
我顶,请师父帮忙啊

网友A:
5-6米没分的话,伺服完全可以可以做到的。设长,临近长度减速。长度到了停(或者临近长度了刀同步启动)剪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米没分的话,伺服完全可以可以做到的。设长,临近长度减速。长度到了停(或者临近长度了刀同步启动)剪切。

师傅,你实际用过吗?
jxh668

网友D:
原配置可以用,是没调好
你用伺服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配置可以用,是没调好
你用伺服也一样

如果是没调好,原配置是1个脉冲0.3MM也就是说误差也就1-2个脉冲,这么2-3个的精度的误差真的能控制吗?那是个旧机器,有间隙不好调,是不是换成伺服电机好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