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31):
Y0端为脉冲发送端,Y4为方向输出端,PLC的COM接24V-,Y0接PP,Y4接NP
SG接的24V+,(不知道正确否)私服驱动器调节为脉冲加方向控制方式。
如果调节为正逻辑,不管Y4有没有输出,私服电机只是向一个方向转。如果调节为正逻辑,不管Y4有没有输出,私服电机向另一个方向转,
请问这个是为什么。谁有过这样的经验。
是不是3G的和私服接线不正确,不正确的话,错在哪儿呢。

网友A:
我也不太懂用过一次,有点了忘记了,好象是正逻辑就是不接Y4是正转,接了Y4就反转,负逻辑是不接Y4是反转,接了Y4是正转。

楼主:
主要是我的Y4接了和没接,转向是一样的

网友B:
这个要在伺服上设置过的

网友B:
PA13参数   设为0001H   正逻辑   脉冲+符号

楼主:
私服的方向信号接收不了,转向只是向一个方向转。

网友C:
1) 接线不正确
  - SG 接 COM
2) 参数不正确
  - 参考手册, 并按自己的控制需求设置

网友D:
方向信号没有接进去。查Y4接线和COM3接线与伺服端接好没有。设为负逻辑。在线监控:看Y4的状态,正转时应该为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