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2-08-31):
请问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
什么东西?

网友A:
楼上的那个黄的是安全继电器,左边的好像是什么信号调理一类的模块,比如电压或电流隔离之类的,再上面的看到实物,根据设备功能或许能猜出一二。

网友B: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C:
好像是honeywell的PLC,大型控制器之类的吧

网友D: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E:
认识更多东西了,谢谢!

网友F:
看不清,看右上角字样模糊但有点像霍尼韦尔的东西

网友G:
只认识安全继电器

网友H:
安全继电器信号转换器

网友I:
有没有电路图贴一下

网友J:
变送器吧应该

网友K:
长见识了
东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