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2-08-31):
MODBUS协议中,同一COM口可以同时设置为主站和从站协议吗?是这样的,一个PRO-FACE触摸屏和PLC做MODBUS通讯,触屏是主站,PLC是从站,PLC和4个变频器也做MODBUS通讯,PLC为主站,变频器为从站,本来是触屏和PLC、变频器为同一网络的,但是不知怎么回事,通讯速度超慢,只好分成两个网络,触屏--PLC、PLC--四变频器,但是现在PLC上只有一个通讯口可以走MODBUS协议,该怎么办?触屏和PLC直接连接的那根线现在没有,买也来不及啊

网友A:
“MODBUS协议中,同一COM口可以同时设置为主站和从站协议吗?”这种功能的PLC目前还没有出现。如果想硬件没有变的话,你只能用HMI做主站,其它都做从站了。但这样的话就要有一点功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