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段程序怎么理解?

楼主(2012-08-31):
请问这段程序怎么理解?

网友A:
用到了变址、比较、传送。
较为合理的猜测是触摸屏上换页或选择产品代号后,将存储好的参数数据读取到屏上相应的地址存储器显示出来。
相当于配方功能。
其他程序中有无[BMOV **** D700Z5]的程序样?这应该是将参数保存到储存空间的程序。
下载积分:+1(shusong1) 感谢!

网友B:
2楼是高手,

网友C:
比较后 就传送啊

网友D:
二楼,有点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