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步进指令

楼主(2012-09-01):
对于顺序控制(一个机器动作结束,下一个或几个动作开始执行,这样依次进行下去),我比
较喜欢使用
omron
步进指令(SNXT、STEP),
觉得每一步的对应关系明确,分支处理比较容
易,只
要对机器生产工艺
熟悉控制思路较容易形成,所以使用比较顺手。我想问一下各位大
侠:
对
于顺序控制除了步
进指令外
还可用什么方法呀
(能不能发一份小程序参考一
下:
带注
哦
!),
我想多学习些顺
序控制的方法,拜谢各位!

网友A(2012-11-08):
请问程序走在中间的时候,出现急停信号,怎样停下来退出步进程序呢?
望解答!

网友B:
我也想学学步进指令编写程序,楼主先发点你做的omron步进指令(SNXT、STEP),学习下

网友C(2012-12-11):
可以用移位寄存器,也可以自己写一些加减指令,不如做完一步,加一,开始下一步,完成,加一,再下一步

网友D(2013-02-11):
发个程序让新手看看学习

网友E(2013-03-24):
sft移位指令比较好,每一步看起来不清楚

网友F(2013-05-12):
我们直接用移位步进哦,先画好结构图,再细分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