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正反转的星三角启动电路

楼主(2012-09-01):
公司有一设备要求电机星三角启动带正反转。
另一设备在星三角带正反转的前提下带自动正转----反转----正转循环运功。
请问那位高手能给我方案的图纸

网友A:
第一次简单! 第二个 还行 应该要加限位开关之类的东西吧!
每天一点点

楼主:
没有限位 。。。。用时间继电器控制

网友B:
正反转接触器代替星角降压启动中的主接触器即可

网友C:
你要的是时间控制自动循环电路是吧 我这有份梯形图你用PLC控制吧 电路逻辑是星三角正转启动运行3分种 停5分种 在反转3分 在停5分 一直循环
描述:正反转的星三角启动电路

网友C:
时间要求可以自己改

楼主:
感谢各位鼎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