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回火炉 和 手工回火 清高手指点

楼主(2012-09-01):
现在又一批壁厚12.6mm的铜管 要顶90度角,必须得回火,手工回火和 回火炉 回火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温度也差不多,回火出来的料的硬度有点样,在我们自己做的设备上面 没法用,又没有上面东西可以控制的这个

网友A:
我没明白是温度没控制好的问题吗?
jxh668

网友B:
先学习一下回火工艺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壁厚是12.6的铜管 究竟会多少度合适 先学习一下 回火工艺 现在领导 机械的也叫我做 后期给我转设计 电气 机械 全做 回来再设计机器 嘿嘿

网友C:
回火工艺是根据什么材料、质量体积、温度、升温时间、保温时间、冷却时间、出炉时间等等有密切的关系,不是单一的问题,楼主就连起码的铜材料都没有说明白,这问题又怎么回答的清楚呢!

楼主:
我也是门外汉 对这个不清楚 铜管是H68的 4楼的给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