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控制液压的压力?

楼主(2012-09-01):
师傅们,我们有台设备的压力要求,刚开始轻轻的下压,随着时间要慢慢加压下压,怎么控制呢?最好是自动控制的方法,具体一点的工艺要求,当接触到工件时,下降压力轻轻的,速度是缓慢的,当过一段时间后,速度还是缓慢的,但压力加大,再过一段时间后,回升是快速的返回,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A:
流量调节阀。压力调节阀

网友B:
电控液流阀

网友C:
您说的比较简单,我考虑在液压方面,压力控制 要看您工艺的要求,刚开始轻轻压,是接触到工件了吗,是挤压工件变形吗,还是什么。我用过一种简单的阿托斯的比例调压阀,是保证工件不变形的情况下,输入工件尺寸,有CPU处理得出一个电流值输出给比例阀得到压力。这个你也可以,由时间计算出一个与时间有比例关系的电流电压值输出给比例阀即可。还有个更简单的方法,不需要模拟量,多装几个阀即可,这个方法,有压力段感但是控制简单,成本相当低,不知道您到底精度,工艺要求怎样
下载积分:+1(jxh668) 好贴!

网友D:
考你个问题:压力由什么决定?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四楼说的办法,我试一下,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C:
一般液压泵输出的压力,最大压力由泵决定,各个回路压力一般由调压阀调节低于泵最高压力的压力。而一般物体接触压力由速度和接触面积决定,杠杆或省力机构也有关系,个人意见,请多指教

网友E:
最好用比例阀控制比较好。

网友F:
按道理:首先知道液压系统装几个阀,配合机械工程师,明白后自己就能搞出动作表,想怎么控制随自己。比如是买液压站配套泵;把动作表给对方,你只需要编程就是,精度不高,多加个溢流阀做快速回程动作就可以。

网友G:
液压折弯机好像是这样工作的,后面的换向阀有四五个电磁线圈控制,快慢 压力自动调整,具体结构我不清楚,

网友H:
比例阀控制

网友F:
大家要详细谈谈加什么滴具体工作流程和工艺;比较实际。我意思:液压块有四个常见阀就满足要求。上升阀 下降阀 快速回程阀 溢流阀组成一个简单液压自动工作流程。 现在比例阀 和液位传感器价格都不菲;精度不高 大财小用。

网友I:
这个是要模拟静压试验的!
很容易的。气动使用复合
调压阀控制就可以!

网友J:
要求不高的可搞两个流量控制阀加两个溢流阀,3个电磁阀可以实现,要求高的化搞个电控溢流阀于PLC,就行。

楼主:
十二楼和十四楼的说的办法,学习了,这个网站真是我们工控人的好网站,强烈推荐。

网友K:
用电液比例控制阀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L:
既然是控制压力,可以用比例阀等把多余的压力卸掉,类似溢流阀,也可以从源头上解决,像气动元件的减压阀那样的东西,或者用变频器控制液压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