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1):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124.55 给三菱的PLC
储存在D10 -D15
数据分别是 D10-49\D11-50\D12-52\D13-46\D14-53\D15-53

我如何将这些数据整合起来呢

楼主:
高手指点一下啊
版主啊,救命啊

网友A:
    看一下浮点数运算吧或许对你有帮助。这个截图,神仙也帮不了你,不懂你的思路,不知道你要干啥。我猜测你是想把整数和小数部分还原成124.55。可是你的监视画面上的数据不对。看不全你的程序,不知道你的思路帮不到你。

楼主:
我要组合成12455

网友B:
还是没明白你的意思。你意思是把12455里面的数字分别传送到D10\D11\D12\D13\D14里面?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上位机发送124.55给PLC ,我接受的地址数据分别是 D10-49\D11-50\D12-52\D13-46\D14-53\D15-53,我要整理成连贯的数据,如何整理,也就是说,我要传送到D100里面,显示为12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