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继电器单按钮启停控制

楼主(2012-09-01):
如图所示~~~~~本人亲自用继电器接出来实际电路,试了好多次~~~~结果很混乱~~~没有一次成功的~~~~这是为何~~~~单分析电路的话是可以实现的啊!!!

网友A:
加油 应该不难。

网友B:
KA1 .KA2.KM三者的吸合时间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理论通实践不通.

网友C:
首先,你的那个图就行不通!按钮就第一次起了作用!
我顺手画了个,还没有优化,你将就着看下吧~
感谢!第一次按下KA1吸合,然后KM吸合,KM自锁。第二次按下时,KA2吸合,KA2常闭会断开,自然会断开KM自锁,怎么会不起作用

网友A:
弄1个带自锁的按钮就行了
!!!

网友D:
楼主,你确定你没接错电路啊??这电路我试过可行的。

网友E:
你确定你没接错电路啊?

网友F:
继电器要用ACV220的,不能用DCV24的。否则就会出现不正常现象,原因是ACV220继电器响应速度足够快,DCV24的继电器响应速度达不到电路的设计要求。
感谢!我就是用的直流24,难道跟这个有关系!@@
下载积分:+5(cyc2012) 厉害!我也遇到过同样的 ..
下载积分:+5(550374389) 感谢!

网友F:
楼主的电路是正确的
!!!

网友D:
谢谢楼上老大啊,我今天才知道,交流的比直流的继电器反应要快,学习了

网友C:
DCV24的继电器响应速度达不到电路的设计要求?!!
DCV24的继电器好像不是响应速慢吧,
而是AC220的慢些~
原则上是KA2的常闭(KM)先断电,KA2的常开才得电,KA2无法自锁,
而用AC220的KM有磁滞的时候,KM才会晚于KA2的自锁断开

网友G:
电路图没问题,可以实现

网友H:
一楼的没有错,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I:
AC220也DC24的区别影响这个电路的关键不是速度快慢的问题.
而是常开与常闭切换时间的问题,AC的因为触头带弹簧,行程大,应该切换慢些,DC的就快很多,可能就会出现误动作

大家参考
感谢!我是用DC24的,到底跟什么有关系,电路应该不会接错,我连着接了2次都一样。

网友J:
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K:
这二张OK

网友F:
引用 网友I:
AC220也DC24的区别影响这个电路的关键不是速度快慢的问题.
而是常开与常闭切换时间的问题,AC的因为触头带弹簧,行程大,应该切换慢些,DC的就快很多,可能就会出现误动作

大家参考

直流的继电器存在剩磁去磁这样就要多耗了动作的时间,而交流的继电器就不存在剩磁去磁问题,在车床上的吸盘就是例子说明。

网友L:
这样能行吗

网友L:
复杂的简单化,KA1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M:
16楼的是一个直流电路和一个交流电路吗

网友N:
16楼绿色图:在直流时实际上行不通,在第二下断电时。KA2得电,KA2常闭先断开,KM也失电,KM触头断开,但KA2的常开触点还还没接触到位,结果看到KM瞬间断开一下,又闭合了。以前我做过一次照书直接不行,结果要加个时继器。估计在KM线圈上并一个电容也可以,不过当时没材料试。
PS:我后来又用3个交流接触器试也不行,理论上交流的线圈能防过零点,有一定延时性,可能有些可以的。

黑色图:如在直流时,R4线圈得电,其常闭触点先松开,那R1线圈失电,其串在R4线圈上的触头松开,会快于R4触头自锁的,使R4不能锁定在吸合。

网友O:
在PLC中编程就不要这么麻烦啦,要是在继电器控制电路中,3-5个输出还可以,再多几点8点以上人家肯定会维修就会骂人啦,把简单的搞复杂啦,我见过的只有游乐场不分设备是单按钮的,还就是移印机、丝印机用单按钮(单片机编程)其它没见过。

网友P:
你怎么分析的,说来听听!!这样KA2你要在什么情况下动作!!!

网友Q:
楼主和16楼的电路都是对的。楼主这个电路我也做了一个,也就是按楼主这个电路图制作的。也是用的DC24V的,到现在一直用的很好啊,好几个月了。建议楼至把启动按钮固定起来试试,我刚开始接也是不行,固定下就好了。

网友R:
哎,大家又要讨论这些实际的电路了。其实真正的控制箱,一个按钮几块钱,就为一个按钮放上好几个中继,这种事。吃力不讨好嘛,还真有人接这种电路啊?

网友R:
DC24V的中继,因为用于直流,线圈的内阻比较小200左右,所以他需要的额定电流就相当的大,因为线圈本身是一个感性的,所以电流不能突变,就像电容充电,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一样,所以他需要一个定的时间,让电流达到额定值,这样线圈才能动作。而220VAC的中继,为了适应高电压,势必会增加线圈匝线,这样内阻也就相应的增大。这样导致线圈只要几个ma或者10几个ma就能达到额定值,而使线圈动作。所以220VAC的中继,会感觉比24V的反映快。24V的中继至少要50ma以上的电流才能正常工作。至于你的电路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操作按钮的时候,按下去停5S,再松开,以这样的频率操作,看看功能是否正常。真理,来自于现实的反复实践和总结。这种电路我是真没接过,新手,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S(2012-11-29):
今天,电路我试过可行

网友T:
单按钮启动停止,没有问题,理论实践都行得通的,楼主可以坚持下你自己的接线有没有错误   或者你的按钮,继电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U:
多年前学徒时就整过了,可以的。

网友V:
电气原理图没有问题,只要 继电器 使用 交流线圈 的就行可以的,还有就是要使用小型中间继电器。

网友W:
單按鈕啟動停止...個人試過好幾種做法了

如果不考慮複雜度 說有無限種做法也不為過

之前人家就說了 一個ALT指令可以做到的事情 為什麼要找自己麻煩呢

不過個人還是很好奇 單按鈕啟動停止

在工業控制上到底有什麼特殊意義? 為什麼不斷的有人討論呢?

前輩們還請指點幾下 感激不盡

网友X:
不解,一个带自锁的按钮不就解决了吗?为什么搞这么复杂

网友Y:
我接过,可以实现。

网友Z:
傳統電路接線 與 PLC  是不同的
傳統電路要注意動作差
而PLC 是掃描後一次輸出

樓主的電路應該是這個問題
第一次 SB1=ON --->   KA1=ON ---- >KM=ON
第一次 SB1=ON --->   KA2=ON ----->KA2(a)尚未閉合  KA2(b)已經離開 ---> KM=OFF  (KA2無法自保)
                                  --> KA2=OFF   KM=OFF  SB1=ON
                                   -->KA1=ON  ---->KM=ON
因此除非SB1第二次 ON/OFF的速度非常快 在KA1 ON之前放掉
否則就會造成上述結果

网友AA:
你这个梯形图有问题,行不通
菜鸟一个,只好笨鸟先飞

网友AB: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的那个图就行不通!按钮就第一次起了作用!
我顺手画了个,还没有优化,你将就着看下吧~

你仔细分析一下,行吗?兄弟

网友AC(2013-04-16):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要用ACV220的,不能用DCV24的。否则就会出现不正常现象,原因是ACV220继电器响应速度足够快,DCV24的继电器响应速度达不到电路的设计要求。

为什么直流24V的继电器不行,这个电路我接过的,就是用的三个直流24V继电器。接的时候继电器的常开、常闭分开接,不能接在一组常开常闭上。

网友AC:
三个24V直流继电器接线是可以实现继电器单按钮启停控制的。首先按图接线时,继电器的常开、常闭分开接,不能接在一组常开、常闭上。
这个电路我接过,用的是三个14PIN的直流24V继电器,也就是每个继电器都有四组常开常闭。

网友AD:
我也接了,不行,继电器自激振荡,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