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工话题,

楼主(2012-09-02):
呵呵小弟看了一个电工话题,有一个地方不太明白,就是导线电阻RL为什么要乘以2,谢谢解答。上面的图片是题目和解答答案

网友A:
RL是单根导线电阻,图上已画得很明白。

网友B:
图上是2根导线,“RLX2”是对的。

网友C:
图上已画得很明白

网友D:
图上标了啊

网友E:
题意与电路图相结合,细节问题····

网友F:
有两根线都标了RL了啊。如果不标,就指的是全部导线的了。

网友G:
你还是懂欧姆定律的,图中两个RL当然要乘以2了。

网友H:
呵呵!在调剂我们吧。

网友I:
虽然科学需要仔细,但太较真就是勺子长在树上那不下来了.只是一个看你怎么理解问题了.公式是标杆.

网友J:
两个RL当然诚意2了 还记得中学物理 电压V 线路上有两个R 那时候你乘以2了么?懂了吧

网友K:
哎!我们的教育啊!
学用,差距有这么大吗!
实际如何抽象为学过的知识
就是老师不肯讲的!
所以,好多人就是用不来……
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