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问题???

楼主(2012-09-02):
我这个设备上有个气缸是用磁环接近开关来控制的,现在在有时候感应不到有时候感应的到,我想问的是我能不能把两个或三个接近开关并起来安装在气缸上?(动作对不对不管)。电路上有没有会有什么误差??第2个问题 磁性开关与接近开关是不是一样的的可以这样并起来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并起来用,用一个只要能可靠感应就可以了。且三个接近开关你如何安装(位置)。你还是找感应不到的原因为上。

网友B:
气缸质量不好
可以并联安装二个。在另外一个位置(90度或180度位置),我经常这样做。

网友C:
你可以把感应在气缸上换个置试看,我以前就这样搞定这样的问题的.如果你改接近开关,可以感应气缸带动的工作台就可以了.

网友D:
把开关调整到合适位置就可以了。多试试几个位置。

网友E:
可以并联用

楼主:
谢谢了 第2个问题呢、? 也可以吗?

网友F:
当然可以了
只要有地方装
建议用中间继电器转接一下 维修比较方便

网友G:
用一个足够了,你是位置没有调到位

网友H:
调下位置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装两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