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安装STEP 7 V5.3 SP3出现 [upload=3] 为什么?

楼主(2012-09-02):
我在安装STEP 7 V5.3 SP3出现 为什么?

网友A:
please restart windows before installing new programs
使用谷歌在线翻译为:请重新启动Windows,然后再安装新的程序

楼主:
谢谢1楼是我没关杀毒软件

网友B:
跟杀毒软件没什么关系,就是需要重启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问过了,你可以在本站论坛上搜搜。
安装西门子软件的时候如果遇到反复要求重新启动计算机,一般是360造成的,需要打开注册表编辑器,输入“Regedit”选中左边窗口的文件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 \Session Manager”,将右边窗口中的“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删除,不用重新启动计算机,关闭360,就可以安装软件了。

网友D:
重新启动机器后即可安装s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