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读写

楼主(2012-09-02):
求大侠指点,PLC程序读写时特殊模块要不要连接在主单元上?

网友A:
要看具体情况的,有的特殊模块,是必须要安装上的。

楼主:
大侠:是A/D和D/A模块,三菱FX2N的PLC,我只把主单元拆下读出程序写在同型号PLC上装好开机,模拟量控制就有故障,帮我分析下?
!!!

网友B:
注意一下特殊模块的位置,程序里面都安排好的,不能随便放啊

网友C:
模块的位置不能变的

网友D:
要原样恢复,否则点位变化,出错当然了

网友E:
PLC程序中的PLC参数有没有修改过啊,如果修改过的话参数也要一起写的……
程序和参数都和原来的相同,也没改变模块位置的话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F:
有的模块该了参书,新的模块须要对模块更改的。

网友F:
你哪是模块报错,还是输入、输出异常?

网友G:
有顺序的 有关系的啊

网友H:
如果是A/D模组之类的可以不接。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点,其实我就是一个维修工,现在的设备都是PLC,人机,司服,步进控制。我也不懂,但不学就会被社会淘汰。厂里其他同事也不会,没事时就学一学了,我把机器上的三菱FX2N80MT主单元拆下读出程序和参数(还有一个A/D和D/A模块没拆)。然后把程序和参数写在同型号PLC的主单元中,(模块顺序没动)开机其它动作正常,但比例阀好像打不开?不知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