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扩展基板可以安装CPU吗?

楼主(2012-09-02):
各位大侠;
本人刚刚接触Q系列PLC ,想问一下,Q扩展基板可以安装CPU吗?,在线等待,谢谢

楼主:
由于本人选择基板时,把别人的选型直接拿过来使用,把基板选成了扩展基板,致使所有模块插到基板上,CPU模块指示灯不亮

楼主:
各位大侠,请回答呀

网友A:
扩展基板不支持CPU模块的
下载积分:+5(techo) 谢谢

网友B:
不支持,你看参数设置时,当选择多CPU时,是1234插槽被占用!
下载积分:+5(techo) 谢谢
QQ:56945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