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段速

楼主(2012-09-02):
请大家谈一下变频器多段速应用

网友A:
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品牌各异,基本都是把控制多段速的端子接出来用中继转一下就OK了!

网友B:
说明书上都有,看看吧

网友C:
风机三档调速用过多段速

网友D:
看看说明,不难的

网友E:
看说明呀

网友F:
计量高低速控制。

网友G:
变频器自身的功能,控制方式改为多段速控制再相对应的根据设备的要求改一下别的参数就好了,应该是不难的

网友H:
在裁板机定位上用过台达的变频器的多段速。

网友I:
使用手册说的非常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