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5台伺服电机选什么PLC

楼主(2012-09-02):
想自己做台小设备
控制5台伺服电机 选什么品牌的PLC
因为本人对三菱的比较熟悉
感觉用Q系列比较浪费
假设:1. FX3U(支持三轴)+20GM(两轴定位模块)
2. FX2N(支持两轴)+3个1PG(单轴定位模块)

楼主:
听说可以选欧姆龙的 就可以
但是不知道选什么系列的

网友A:
松下有3轴 但5轴估计都得加扩展啦!个人认为2n+1pg

网友B:
FX3G-40MT和FX3G-14MT并联通信控制5轴,如果要求不高的话最经济。

网友C:
信捷有五路的
十路的都有

网友D:
汇川 三菱一样编程 最高 6 轴

网友E:
CP1H系列欧姆龙PLC有4个轴输出的
.
蓝景自动化

网友E:
你熟悉三菱PLC。建议FU3U+FX1S或FX1N用485连网
.
蓝景自动化

网友F:
用通讯做,3U+1S最省钱,我做过!!

网友G:
FX3U和FX1s-14MT并联通信控制

网友H:
直接就3G了,好像可以搞7个轴,X0---X7

网友I:
fx-3u(控制2个)再加 3个FX2N-1PG 就可以控制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