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力180T冲床凸轮如何调整

楼主(2012-09-02):
上次朋友让帮忙看台冲床,是扬力180T的,PLC是OMRON 型号CPM2A。
凸轮调整没有调好,上死点位置调整不准,看电路图凸轮PLC输入点:
00---回程1
01---回程2
02---低速停止点1
03---低速停止点2
06---超程检测
上面几个的位置没有调好,看样子02 03下降沿时冲床停止上死点。但是02 03还没有灭它也会停位置大约是在300度左右。
以前调过其他的冲床凸轮一般同时调前2个就可以改变上死点位置,这次就是不行。还请高手出来讲讲。

网友A:
停在300度左右时那个二度落接近开关是未到还是过了头。那超程检测又在什么位置???。。

网友B:
没看看是不是凸轮控制器磨损的太严重了。

网友C:
是不是电子凸轮,(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是就把机械原点调到上至点,再把电子凸轮原点复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