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2):
PLC和触摸屏之间是怎么通讯的?

网友A:
你的看是什么牌子的PLC
QQ:569456723

楼主:
三菱Q 系列的PLC

网友B:
三菱的HMI吗?

网友C:
在触摸屏中的设置好串口设置(按需求有时候可以默认)之后,在编辑PLC与触摸屏的通讯通道即用一个寄存器D即可。
机械电子

网友D:
如果你触摸屏也是三棱的话,直接用电脑跟PLC通信线就行了,不过要把触摸屏通信口R232设置成PLC就OK了.